请教高手,导入网表时出现如下错误,怎样解决!!

楼主(2012-05-19):
CmdLine: netrev -$ -i D:/DUproject/package -y 1 D:/DUproject/package/#Taaaaaa05388.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检查了焊盘文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路径没有指对。

网友:
如果路径对了,可能是库版本太老了,软件打开封装后,重新保存一下

楼主:
重新保存后,再次导入网表,出现如下问题

好像是提醒一封装文件,没找到!板子也有问题!正在尝试一点点解决!请教下出现这些提醒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bjrh_power';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D:/allegro/bjrh_power.brd';
NEW_BOARD_NAME 'D:/allegro/bjrh_power.brd';

CmdLine: netrev -$ -5 -i bjrh_power -y 1 D:/allegro/#Taaaaaa02032.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理图和封装库都有问题!

网友A(2013-07-14):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理图和封装库都有问题!

请问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把不能找到或者错误的封装文件create divce一下,然后再重新导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