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整理封装时要运动几个文件?

楼主(2012-05-19):
各位大侠,以前我画的封装都放在一个文件夹里,现在想整理一下,不同的元件放在不同文件夹里。我打开一个封装,然后save as,软件把psm文件和dra文件保存进去了,但是没有把pad文件保存进去,这样以后使用会有问题吗?是不是还要把每个封装涉及到的pad文件都复制到同一个文件夹里?

楼主:
不好意思,标题写错了,是移动几个文件?

网友:
可以放在一个目录下,也可以分开放置,只是你用的时候,路径设置好就行。为了便于整理,还是分开放的好

网友:
还要有fsm文件,如果含自定义焊盘,自定义焊盘文件也不能少

网友:
将不同后缀的放在不同文件夹下:1.将.pad后缀的放在pad文件夹下;2.将.txt文件放置在device文件夹下面;3.将其他格式文件放在文件夹名为psm的文件下,到allegro pcb editor中设置指定封装路径就可以咯,分别指定刚才分类的那些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