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里面芯片引脚的REST和EN怎么添加上划线啊?

楼主(2012-05-19):
我是新手啊,不知道怎么添加上划线,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印象中好像是 R\E\S\E\T\ (因為在家沒ORCAD可以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好像是 R\E\S\E\T\ (因為在家沒ORCAD可以試一下)

的确是这样,跟Altium一样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