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Rules不能设置是怎么办? 灰色图标

楼主(2012-05-19):
如下图,除了Default 和Nets之外的图标都是灰色的,不可选。求高手看看,是否哪个地方设置错了?

网友:
破解没破解好

网友A:
是系统更新了补丁出现的问题吧,我的9·2用xp下个补丁就好了,win7就不会出现

网友:
没出现过。期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系统更新了补丁出现的问题吧,我的9·2用xp下个补丁就好了,win7就不会出现

我的是Win7系统,之前还是好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成这样。
我的应该是正版PADS(除非被代理商骗了),不存在破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Win7系统,之前还是好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成这样。
我的应该是正版PADS(除非被代理商骗了), ...

不好意思,原先手机上的论坛,没看清楚,我也没遇到这种情况。打开软件有没有什么提示之类的?应该是没破解成功,试用期一个月到了

网友:
晕了。正版也要破解么。

楼主:
问了FAE,说是因为购买的版本是LS版,没有这些功能;除非加钱升级到ES版,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奸商啊,你买的时候没问清楚?

当时给的都是E文资料,我都晕了;代理商说够用了,Boss又想要便宜,就这样定了LS啰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这中间曾经有license过期的事情发生过,后来代理商新给了一个license。

网友:
再加装一个盗版的就行了。

网友:
这玩意多少钱

楼主:
5万多港币

网友:
还是要人买才行啊,不然就不会升级那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