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DDR2严格的JEDEC测试(时序,眼图等等)一般是怎么测?

楼主(2012-05-20):
    DDR/DDR2严格的JEDEC测试(时序,眼图等等)一般是怎么测?

    有哪些对应资料么,从JEDEC官方规格中如何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呢

网友(2012-10-23):
    我也想了解怎么设计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不知道时序可不可以使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一般都会测试时序,按照JEDEC中的时序图来抓图就好了。看读写分离的时候一般是看眼图的。其实测试还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的测试设备都达好了。

网友(2012-11-22):
    怎么测,JEDEC官网中有什么好用的资料分享下吧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