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看下,关于打印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2-05-20):
我因为要自制板,所以要将走线,铺铜打印在一起,但打印出来的图,走线和焊盘都没问题,可铺铜却是灰度的,要将铜皮打印成黑色,该怎么设置?各位高人指点下啊

网友:
在display中设置透明度吧

楼主:
没作用呢,我拉到100%了。  在打印预览中是黑的,我转成PDF看在100%时也是黑的,但放大到400%时却发现铜都是线条,是不是要设成实心铜?ALLEGRO中不是默认是实心铜吗,还有,铺铜面板上并没有实心铜选项呀,楼上的帮我分析分析啊,感谢

网友:
转PDF时把DPI设置为最高,另外好像环境设置选项里有SHAPE样式的设置,你看看

网友:
在display    -   shape_fil   -    no_shape_fill 勾选掉,打出的PDF就是透明的了!

网友:
應該是灰階問題所造成的, 把背景設為白底 , 把銅箔走線設為黑色 , 不要用其他顏色應該就可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