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16.3破解问题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2-05-20):
使用SHooTERS的方法破解了cadence 16.3,能够使用,但是重启电脑后却提示找不到License,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A:
我跟你出现一样的情况,你试试以下的方法:
右击“我的电脑”---“管理”----左边菜单框里的“服务和应用”----“服务”---在右边的菜单框里找到“Cadence License Manager”服务 将其启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出现一样的情况,你试试以下的方法:
右击“我的电脑”---“管理”----左边菜单框里的“服务和应用” ...

谢谢咯,我试试~

楼主(2012-08-13):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出现一样的情况,你试试以下的方法:
右击“我的电脑”---“管理”----左边菜单框里的“服务和应用” ...

问一下,是不是每开机一次都要重启动服务一次啊?

网友:
同求 我也是这样 每次重启都要加载LICENSE

网友B:
找到方法告诉我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方法告诉我一声

OK,多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多交流

我找到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方法了

分享一下你的方法呗

网友B:
按图设置 最后STA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设置 最后START

谢谢!我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设置 最后START

第一张图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