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见过! PADS Router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20):
很奇怪呀,要怎么处理呢? (有正版License的)
之前用都没有问题,今天再从Layout切换到Router时,就提示下面的错误。

而在Router里面想设置规则时,又提示这个:

网友A:
怎么转动元件,走的线会消失呢?有办法保留吗

网友B:
你有设置length control 在layou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转动元件,走的线会消失呢?有办法保留吗

网友:
正版没有买router的等长功能吧。

多装一个D版的备用吧

网友:
我晕,用正版的还这么多事,PADS简直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设置length control 在layout?

是的。

看来真如Jimmy所说,没有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