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不全?

楼主(2012-05-20):
不管是非暴力破解的15.5,15.51和完美破解的15.7,还是暴力破解的16系列中,在capture中建立新的Pspice模型库时,PSPICE模型编辑器中的tool/options对话框中的选项“always create part when saving model”及“pick symbols manually”无法勾选,请问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网友A:
16.5单独打开modle editor,那两项是能勾选的,不清楚你是怎么从capture中建立spice模型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5单独打开modle editor,那两项是能勾选的,不清楚你是怎么从capture中建立spice模型库的

多谢熊猫兄了,你说的那样可以的,我是这样的
还想问你个问题,Allegro 16.3 用"other“导出网络表时,用旧版本的Allegro.dll,导出的网表再导入到pcb editor不正确,有谁知道怎样解决啊,谢谢熊猫兄了!顺便把allegro.dll放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熊猫兄了,你说的那样可以的,我是这样的
还想问你个问题,Allegro 16.3 用"other“导出网络表时,用 ...

我没用过第三方网表,要做device文件很麻烦,没那么灵活,我一直用的第一方网表

网友A:
那个model editor,从capture中调用的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model editor,从capture中调用的是不行的

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