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切换层是软件出错,请高手们帮忙指点指点,谢谢咯~!

楼主(2012-05-20):
我是刚接触pads,对软件的一些设置不是很熟,不知道是自己没有把软件设置好还是别的原因。我在走线时,在Bottom层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按F4切到Top层时,只要一走线,软件就自动跳到Bottom层并弹出错误信息,按确定后软件就自动关闭了。我有重新开启PADS layout软件,先将层切到Topn层,然后按F2走线,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只要一走线,软件就自动跳到Bottom层并弹出错误信息,按确定后软件就自动关闭了。)---请高手们帮忙指点指点(附件是我的截图),谢谢咯~!

网友:
这是软件bug,换层就在菜单栏切换

楼主:
我也有试过,就是刚开启软件时就处在Top层,只要一连线就弹出错误然后就关闭啦

楼主:
幸好走线之前做了个备份,我刚有试过用备份的那个在TOP层走线没有出现问题~!
   这就奇怪了,怎么之前的那份老是会出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