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里做的拼板,SMT时如何生成坐标文件?

楼主(2012-05-21):
allegro里画的是一个板子,在CAM350里拼的2*1的板子,可是我生成坐标文件要在allegro里生成的那只是一个板子的坐标文件,焊接时是2个板子在一起的啊,这样生成的坐标文件贴片厂能用吗?还需要我给他们做什么转换吗?

网友:
也想知道啊,顶一个

网友:
给贴片厂,只需要单板坐标,gerber和拼板图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09):
学习了,cam350能出连扳的坐标文件吗?

网友A(2013-08-26):
我是SMT 贴片厂这边的,我来说一下生产的时候收客户的资料问题。客户发板过来SMT 加工,需要提供以下几份资料;1, 拼板单板SMT坐标,以元件中心点位标准的坐标。2,BOM料单,料单上面需要有元件标号,参数,用量这三个必不可少的数据。3,需要PCB板每个位置的元件参数标识资料,方便生产后核对。第三部分不是必须的,前提是第一,第二提供的资料准确无误。

网友(2013-12-13):
请教大神拼板后的坐标文件是不是smt自己做,不需要pcb工程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SMT 贴片厂这边的,我来说一下生产的时候收客户的资料问题。客户发板过来SMT 加工,需要提供以下几份资 ...

请教大神拼板后的坐标文件是不是smt自己做,不需要pcb工程师做

网友:
不管给谁做,最终SMT还是要确认过

网友:
请教高手:
erber文件
如何导出坐标文件,焊装编程用!
谢谢

网友(2015-01-15):
在CAM350里请问怎么生成坐标文件呀

网友(2015-02-23):
真的好想知道,如何作,謝

网友(2015-03-26):
请问楼主怎么用Allegro导出坐标文件的?谢谢!

网友(2020-05-05):
    也想知道啊,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