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出gerber是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这是板子,各位大侠帮着看下,多谢

    检查了,都覆铜了,出现这提示还真不知道怎么办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mark下,等ls的回复,我也遇见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rk下,等ls的回复,我也遇见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找了很久才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灌铜(Copper Pour),删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了很久才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灌铜(Copper Pour),删除即可。

    嗯嗯,是的,太感谢了 又出现了这个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太感谢了

    不客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太感谢了 又出现了这个提示

....看下英文,很简单的意思
    第一个图的错误是坐标4620 2488在L1层的铜皮有错误,你直接找这个坐标就可以查出问题了
    第二个图是说你出gerber的文件夹已经有了top这个gerber,是否要覆盖

都是比较简单的英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下英文,很简单的意思
第一个图的错误是坐标4620 2488在L1层的铜皮有错误,你直接找这个坐标就可以 ...

是很简单的英文,但第一个提示并非错误,只是警告而已。错误和警告是不同的。
    Unfoolded Copper 只是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很简单的英文,但第一个提示并非错误,只是警告而已。错误和警告是不同的。

嗯,这样出出来的gerber少流量,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了很久才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灌铜(Copper Pour),删除即可。

    能不能帮我把这个pcb转成powerpcb4.0版本的啊,我这边转一老有错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我把这个pcb转成powerpcb4.0版本的啊,我这边转一老有错误,谢谢

    出现很多错误,我没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很多错误,我没办法解决。

只能转成2007的,转更低的版本就出现错误

网友:
    英语不好的人表示压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