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显示黄色数字

楼主(2012-05-21):
为什么打开之后却显示了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symbol libraries的 pin name的颜色是不是automatic.
如果仅仅是改成白色,那么就不再接受dxdesigner的mapping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symbol libraries的 pin name的颜色是不是automatic.
如果仅仅是改成白色,那么就不再接受dxdes ...

我没选#  1,19     但在Library Manager里查看时却显示了,这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A:
你看到了吧, Text Color 是white 而不是  auto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了吧, Text Color 是white 而不是  automatic

我用的是2005,不是automatic,是default,现在不要管什么颜色,而是根本不应该显示1,19这类数字

楼主:
已解决,在编辑器里右键点击(1,19),c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