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大虾们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2-05-21):
为什么我明明已经加了飞思卡尔的库,可是在控件面板里面看不到元件呢

网友A:
除了在DesignGuide勾选,还需在项目文件Library View 下面库管理里面勾选,重新启动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在DesignGuide勾选,还需在项目文件Library View 下面库管理里面勾选,重新启动ADS.

斑竹说的是这个吗?都是勾选状态,重启ADS,元件还是没有出现

网友A:
需要说明的是ADS2011新版本对元件库的管理方法和以前不一样,现在是库与Workspace关联。
以前是安装好库后每个项目里面都有。我的安装好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说明的是ADS2011新版本对元件库的管理方法和以前不一样,现在是库与Workspace关联。
以前是安装好库后 ...

村田的是可以的,但不知道怎么回事,飞思卡尔那个用不了,就像截图那样,显示已加入,但在面板里找不到元件

网友:
那就是库版本兼容和支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