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楼主(2012-05-21):
allegro 16.3在DRC检查时,很明显的连接错误检查不出来,请教高手帮忙解决!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database check一下也还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base check一下也还不行吗?

请问您说的这个选项在什么地方设置啊,谢谢!

网友:
Tools菜单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