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DRC检查

楼主(2012-05-21):
请教大侠allegro 16.3 DRC检查时很明显的错误检查不出来,为什么呀!我的设置都正确啊!

网友:
16.3没有用过,我用的是16.5。感觉太新的软件出问题后不容易找到解决的答案,在网上。

网友A:
应该没有这样的事吧。以前有没有问题了?

你说清楚点,要不把文件发上来。

网友B:
发个图啊 。你怎么确定你的设置一定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图啊 。你怎么确定你的设置一定是OK的

就是没连接的网络检查不出来,如果用低版本的就可以,之前我用的是15.2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这样的事吧。以前有没有问题了?

你说清楚点,要不把文件发上来。

这些空网络根本检查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