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时钟分配电路及布线对电源分割的影响

楼主(2012-05-21):
板子上有一片时钟分配芯片,即100Mhz时钟输入,输出20多路相同频率的时钟。该时钟芯片摆在底层,时钟走线也布在底层,最靠近底层的内层是一个电源层,分割了不同电源,如下图所示,调试的时候发现紫色分块的电源被耦合了100Mhz的交流分量,幅度大概在150mV左右。
请问有什么补救的措施吗?是不是倒数第二层分配成地层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A:
1:加滤波电容
2:做信号端接

可以的话,平面做分割,模块间互不干拢。

以上建议,不知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滤波电容
2:做信号端接

100M大概用多大的电容滤波,上过一个1nf的,没什么作用。
时钟分配器的输出都穿有电阻做端接,你所谓的“平面分割“是什么意思?我的问题就是这一大把时钟走线对相邻平面(紫色)分割产生上述”耦合“影响。

网友B:
CLK 要给GND 参考平面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K 要给GND 参考平面 啊。。

clock一定要给地作为参考平面吗?

网友B:
反正我从来没有把clk,diff等信号参考过pwr层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从来没有把clk,diff等信号参考过pwr层面

这个好像也不能说明时钟和差分信号不能以pwr层做参考吧

发现这个时钟分配芯片的辐射能量很大,探讨一挨近就能测到时钟信号

网友C:
该时钟芯片摆在底层,时钟走线也布在底层,最靠近底层的内层是一个电源层,分割了不同电源,
那时钟走线有跨越分割线吗?如果说有的话,在走线旁边的电源层加电容试试(电容接在两个不同的电源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时钟芯片摆在底层,时钟走线也布在底层,最靠近底层的内层是一个电源层,分割了不同电源,
那时钟走线有 ...

当时分割的时候也特别注意了这个问题,1楼的图片也显示了所有时钟走线没有跨越分割线

网友C:
时钟是用紫红部分供电吗,有没有考虑过电源的驱动能力问题。
在时钟芯片的供电脚与地之间多加几个电容试,看有没作用。
虽然电源与地平面都可以作参考面,但用地肯定与用电源层来得好,特别是像CLK,DIP之类的。
现在板子已经出来了,说这些也没用,总不能等下版来证明这个问题吧,万一下版也是这样呢,最好还是找到问题的根本.

网友C:
有没仿真过电源与地之间的阻抗是多少,最大频率是那一点,然后就多加几个电容将这个阻抗降到目标阻抗以下再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C:
3300PF在100M时的阻抗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是用紫红部分供电吗,有没有考虑过电源的驱动能力问题。
在时钟芯片的供电脚与地之间多加几个电容试, ...

紫色部分跟时钟供电没有任何关系,我现在是把紫色部分的供电去掉,变成一个独立的铜皮后现象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仿真过电源与地之间的阻抗是多少,最大频率是那一点,然后就多加几个电容将这个阻抗降到目标阻抗以下再 ...

现在将紫色铜皮独立以后,在铜皮和地之间加了一些电容,比如1nf,2.2nf,10pf各一个,现象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00PF在100M时的阻抗最小。

这个图的意思是否表示在紫色铜皮和地之间加一个3.3nf的电容?

楼主:
下面两句话怎么理解啊?
低频信号,沿最小阻抗路径回流,即沿接收端和发送端的直线路径回流;
高频信号,沿最小感抗路径回流,即沿信号走线在地平面的垂直投影回流。

网友C:
“低频信号,沿最小阻抗路径回流,即沿接收端和发送端的直线路径回流“
”高频信号,沿最小感抗路径回流,即沿信号走线在地平面的垂直投影回流。”
在低频信号中,阻抗占主要地位,所以信号是沿最低阻抗回路回到电源端,在一般低频电路中,最低阻抗就是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在高频信号中,感抗占主要地位,所以信号回路是沿着感抗最低回路回到电源端,通过在高频信号中,最低感抗是与信号对应的地或电源平面,回路路经为信号线在地或电源平面的投影。

信号回路

信号回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的意思是否表示在紫色铜皮和地之间加一个3.3nf的电容?

可试多并几个不同的值,三到五个都不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试多并几个不同的值,三到五个都不算多.

多谢你的回复!
我现在手头没有3.3nf的电容,只好多加几个1nf和2.2nf的电容试试看。

我的时钟信号往外辐射信号,发现这个时钟分配芯片的辐射能量很大,示波器探头一挨近就能测到时钟信号,是否因为回路路径太长啊?由于我的时钟是给子板用的,现在子板没有插上母板,那么时钟相当于”断"了一样,这是造成辐射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频信号,沿最小阻抗路径回流,即沿接收端和发送端的直线路径回流“
”高频信号,沿最小感抗路径回流, ...

按照你的图我能清楚理解什么是信号回路。不过还是有问题请教:
1. 我的100M时钟应该算高频信号吧?
2. 我的时钟到子板插座为止,但是子板如果未插上的话感觉这个时钟走线象一条断头线啊,这种情况怎么理解?
3. 我的这个情况,时钟对面是-3.3V平面,而这个电源跟时钟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时钟信号回路也是投影到该平面上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图我能清楚理解什么是信号回路。不过还是有问题请教:
1. 我的100M时钟应该算高频信号吧?
2.  ...

1、是否是调整有几种方法,一个就是频率的高低,再就是走张的长短,还是一种就是信号的上升沿与走线的延时关系,一般认主走线延时达到信号上升时间的1/10就可以认为是高带,如果是频率来看,有人把高于50MHz就算高速了,从你的设计来看,应该把它当高速电路来分析。
2、不同的负载对信号完整性有关系,只有匹配的负载信号和最好。当然空载时,信号的是100%的反射。
3、信号回路只与最阻抗(包括感抗)有关,与电压没有关系,所以,不管是不是芯片所要的电源,都是投影到该平面上。
4、从你的说明来看,你的辐射应该很大,如果用示波器探头都能测得到的话,那你在测电源纹波时就很难区别那是辐射进出和信号还是真实的电源纹波。很多人在测电源纹波时,用示波器上的接地线,通过夹子接地,这样会把辐射干扰信号也测进行,这肯定是不对。不知道你是怎么测的。如果有得选择和话,示波器探头最好用50欧的,通过最短接线接地(不要超过10mm),不要用示波器上带夹子的线接地,测试点与接地点的距离要短,最好不要超过5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否是调整有几种方法,一个就是频率的高低,再就是走张的长短,还是一种就是信号的上升沿与走线的延时 ...

现在总结这个问题:
1. 可以确定的是时钟走线的回流路径是走-3.3V平面的。
2. 所有时钟走线没有跨-3.3V平面的分割;也即时钟走线没有跨参考平面。
3. 参考平面耦合进去了时钟信号幅度在200mV左右。
4. 将此参考平面改变成+3.3V无法现象是一样的。
5. 将此参考平面改变成GND平面,耦合进来的信号p-p值大幅度减少到20到40mV;也许接地点越多减少幅度会更大甚至完全去除(这只是猜测)。
6. 将此参考平面独立成无任何属性的铜皮,现象一样(和连到+3.3V一样)。
7. 将参考平面独立成无任何属性的铜皮,并加2.2pf、10pf、1nf等电容(总电容个数20个左右)到地,现象也一样,无法滤除此交流信号。

综上所述:是否时钟走线的回流路径在此参考平面中被阻挡了呢?从而导致信号没有宣泄的出口。但是为什么又有能量向空间辐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总结这个问题:
1. 可以确定的是时钟走线的回流路径是走-3.3V平面的。
2. 所有时钟走线没有跨-3.3V ...

7. 将参考平面独立成无任何属性的铜皮,并加2.2pf、10pf、1nf等电容(总电容个数20个左右)到地,现象也一样,无法滤除此交流信号。

你的电容是加在考平面与地之间还是其它位置?

网友C:
所有的信号最后都是通过信号回路回到driver的电源负极,看看这个回路中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D:
1:clk信号输出,供电电压是哪个?
最好参考地,那样回路短,如果参考供电电压,那就要用电容来构成一些回路。

2:辐射问题。你的这么多通道,还没有经过一些处理,辐射不好控制。
走内层
分散走线层
改电路,让CLK线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7. 将参考平面独立成无任何属性的铜皮,并加2.2pf、10pf、1nf等电容(总电容个数20个左右)到地,现象也一 ...

我的电容是加在紫色平面和地之间的,因为耦合进来的噪声信号就是在该平面上的,所以想把它们滤除掉。只不过把DC-DC芯片去掉后这个紫色平面不在是-3.3V平面了,而是一个没任何属性的孤立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信号最后都是通过信号回路回到driver的电源负极,看看这个回路中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

driver的供电是+3.3V所以紫色平面和driver的供电没有关系,所以回流到了紫色平面以后还需要跨越到+3.3V或者直接跨越到地,是这样吗?

不过奇怪的时候当把紫色和地短接及把紫色平面和+3.3V短接的效果明显不一样哦,如前所述。

我理解你所谓的“dirver的电源负极”就是GND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clk信号输出,供电电压是哪个?
最好参考地,那样回路短,如果参考供电电压,那就要用电容来构成一些回路 ...

感谢你的建议。

我后面如果改版,打算使用差分时钟分配器,另外参考平面尽量安排地平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driver的供电是+3.3V所以紫色平面和driver的供电没有关系,所以回流到了紫色平面以后还需要跨越到+3.3V或 ...

我个有觉得回流到紫色平面后,最后还得回到Driver供电的负极,也就是这里的地,现在的问题是紫色平面与地之间的阻抗(也就是紫色平面的特征阻抗)太大,加电容的作用是使紫色平面与地平面进行交流接地,也就是降低紫色平面的特征阻抗。但是你说这样做没有效果,我就不觉得比较奇怪,如果可以,做仿真试试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分析不对之处,还请大侠们指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有觉得回流到紫色平面后,最后还得回到Driver供电的负极,也就是这里的地,现在的问题是紫色平面与地 ...

这个问题我咨询过时钟芯片厂家的工程师,他给出的回流路径应该是这样的:
-3.3V-》+3.3V; 下面是他给我的部分回复:
In a split power planes, there are moats between different planes and single-ended output 100MHz signals may have run through those moats, as shown below:

Because this 100MHz signal is single-ended, return current must take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and -3.3V plane right above it provides just that.

也即回路电流从-3.3V还有跨越到3.3V后再到地,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是直接从-3.3V直接到地,非得要经过芯片的供电电源后再到地?

楼主:
另一个回复:
Is -3.3V the voltage that supplies MPC941 which generates 100MHz clock signal? As long as this -3.3V is not the power plane for the 100MHz clock signal, then there is a problem. In other words, if 100MHz signal is not supplied by -3.3V, the return current will take a ride on the -3.3V plane.

网友C:
the return current 的参考平面可以是地或电源层,这里的电源与地是指是的Driver的电源正及与负极,你这样理解看有问题吗?
问题是当你把那紫色平面接到时钟的3.3V上没有效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e return current 的参考平面可以是地或电源层,这里的电源与地是指是的Driver的电源正及与负极,你这样理 ...

这样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拿-3.3V作为时钟的参考平面本身就是个错误,是吧?!

确实啊,直接接到3.3V上没有效果,明天再试试接到3.3V后增加更多的电容试试看看。如果再不行,只好接地了。

网友E:
    将紫色平面,在CLK信号线的两端位置,对GND同时建立交流通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紫色平面,在CLK信号线的两端位置,对GND同时建立交流通路试试

这个不大容易做到哦,只能尽量靠近,子板插座上有是时钟的终端同时也有紫色平面对于的引脚;只不过起始端,即时钟芯片附近没有过孔。

网友F:
    时钟分配芯片,有多路时钟信号输出
    在各路时钟信号的输出端,增加1000 pF对地电容,可以降低EMI辐射。
    另外,如果子板现在没插上来,也就是说时钟信号走到子板接口的位置时,悬空了,这样有天线效应,信号会最大程度反射,建议在时钟信号末端增加对地电阻,做假负载用,再测波形。
    新手回贴,仅供参考。

个人认为,时钟信号将能量耦合到参考层,这是正常现象,这与-3.3V电源层无关,不存在设计错误,至多也是个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时钟分配芯片,有多路时钟信号输出
    在各路时钟信号的输出端,增加1000 pF对地电容,可以降低EMI辐射。
另 ...

    多谢回复!
    以前有块板子使用差分时钟分配器,情况很好,对外基本没有辐射。

    在时钟输出端加对地电容会否对时钟质量有影响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以前有块板子使用差分时钟分配器,情况很好,对外基本没有辐射。

    会对时钟有影响,可以尝试,看最终情况能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对时钟有影响,可以尝试,看最终情况能不能接受

    看了下布线,在时钟芯片的输出端加电容不是很方便哦,能否在子板的插座上加呢,哪里比较方便,时钟引脚旁边就是地。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布线,在时钟芯片的输出端加电容不是很方便哦,能否在子板的插座上加呢,哪里比较方便,时钟引脚旁 ...

    2种做法,我都见过,之前也为这个查过资料,信号源端或终端都有加的

建议不要急着改版,可以在现有的样板上补焊一些电容,先测试一下,确认了有效且无负作用,再改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布线,在时钟芯片的输出端加电容不是很方便哦,能否在子板的插座上加呢,哪里比较方便,时钟引脚旁 ...

另外,是否有尝试过,在时钟信号上做端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2种做法,我都见过,之前也为这个查过资料,信号源端或终端都有加的

    建议不要急着改版,可以在现有的样 ...

时钟芯片有要求,为了阻抗控制必须串接一个电阻,这个我都按要求加了。

另外,关于焊接电容,你的意思还是在时钟信号和地之间吧?如果是参考平面和地之间,我已经试过很多了,没有效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时钟芯片有要求,为了阻抗控制必须串接一个电阻,这个我都按要求加了。

    另外,关于焊接电容,你的意思 ...

    是时钟信号与GND

网友G:
引用 网友H:
    mark

    1、时钟信号尽量安排参考地层,并且走PCB内层
2、在每路时钟输出串接一低阻值电阻
3、在每路末端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时钟信号尽量安排参考地层,并且走PCB内层
2、在每路时钟输出串接一低阻值电阻
3、在每路末端加电容

多谢!

单端的时钟确实应该走内层;不过差分时钟走外层相对好些吧?另外,末端加电容的目的何在,且加多大电容?

网友I: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是什么?

看你的正文,意思是电源被干扰了。但看你后续的回帖,感觉你又觉得是时钟的质量问题。
如果是时钟信号问题,参考平面是电源就没什么问题了,回流路径是完整的就行了。你做好时钟的匹配和端接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如果是电源不好,也即是说你认为这个100M的纹波是你的板子不能正常工作的主因,我认为换参考层是其中一个方法。另外可以做的是,siwave跑下这个电源网络的阻抗,很大可能是这个地方有反谐振点,100M并不是特别高,增加适当数量和容值的电容把阻抗降下来,应该会有改善。

电源层是个平面,你无法做到它所处的电气空间绝对干净,因为信号是时钟和电源驱动的,而电源平面总是会和信号相邻的,毕竟你不可能做到电源层两边都是地平面包着。所以我说,换时钟信号的参考层只是其中一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是什么?

看你的正文,意思是电源被干扰了。但看你后续的回帖,感觉你又觉得是时钟的质 ...

我的问题是:
1. 时钟信号耦合到其参考平面,即-3.3V电源平面。因为这个电源是给ADC的前级放大器供电的,所以一个200mV的耦合噪声是不能接受的。
2. 单端的时钟走线在往外辐射能量,而且是很强的能量辐射。这样就有基本的EMI问题;更实际的问题是我板子上的有个插座,测量插座的针脚发现几乎每个针脚上都能量到100Mhz的时钟信号。而这个插座连接的就是ADC的输入模拟信号

网友J:
你的时钟信号的回流路径在电源平面上,那必然会导致该电源会耦合进时钟频率,这跟阻抗匹配,信号质量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加不加电阻,电容都不会有改善的。
如果要想有改善有两种方法,一是把参考平面换成GND,一是在时钟线的两侧按1/40信号波长打电源过孔或地过孔(看回流平面是什么),将时钟信号阻断在一定范围内即可。
你说用示波器探头都可以看到辐射,我觉得不太可能,应该与你的示波器用法有关系,探头的接地线接的位置要看下。
如果确实存在很强的空间辐射,那就必须将时钟线走到内层,外层以GND进行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时钟信号的回流路径在电源平面上,那必然会导致该电源会耦合进时钟频率,这跟阻抗匹配,信号质量一点关 ...

有几个问题请教:
1. 为什么参考平面是电源平面耦合进去的时钟信号不能消除呢,而地平面为什么可以呢?因为,你建议我换成地做参考平面。
2. 探头靠近能抓到时钟信号,这个跟用法没有关系吧;这个也是偶然发现的,最终确认是任何探头(差分探头没试过)靠近都能抓到,也换过示波器通道;而且最后在我板子一个插座针脚上也能测到耦合进来的时钟信号。另外,探头在另一面靠近板子是抓不到时钟信号的。
3. 看资料,高速信号的回流路径可以是地平面也可以是电源平面;为什么芯片厂家的FAE说我的-3.3V不是时钟芯片的供电,所以回流信号路径上遇到了一个“moat”(即从-3.3V到芯片供电之间),从而耦合进来的信号在-3.3V平面上“take a ride”?为什么这样说?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
1. 时钟信号耦合到其参考平面,即-3.3V电源平面。因为这个电源是给ADC的前级放大器供电的, ...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样形成的:
单端时钟耦合进了你-3V3的电源---电源就成了一个更大的干扰源---然后此电源覆盖的所有信号都会受到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变压器、网口为什么要掏空的原因。

网友:
楼主悲剧了,要改板吧?不过弄明白了收获也会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样形成的:
单端时钟耦合进了你-3V3的电源---电源就成了一个更大的干扰源---然后此 ...

所以我在想我的这个插座下面是不是也要掏空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

单端的时钟确实应该走内层;不过差分时钟走外层相对好些吧?另外,末端加电容的目的何在,且加 ...

加电容到地是不对的,经过试验加电容后,时钟被滤掉了,变成一个2V左右的DC了,DC上只有一个幅度为100多毫伏的时钟信号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几个问题请教:
1. 为什么参考平面是电源平面耦合进去的时钟信号不能消除呢,而地平面为什么可以呢?因 ...

1.即使换成地平面参考,也不可能“消除”掉时钟信号的影响。但是换成地平面有2个优势,1是换成GND参考后不会再影响到你的ADC的-3.3V电源,2是GND的平面阻抗比电源地,所以产生的噪声幅值也必然会再有所降低。
其实150mV的噪声对一般的数字电源来说是可以接受的,除非是射频器件或模拟器件的电源那就肯定不行,而你目前的问题恰好是ADC受到的影响无法接受。所以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一是改板,不要将3.3V铺到时钟区域,可以采用走线的方式处理电源;二是在你的ADC电源入口处加适当的电容进行滤波,建议加一些0.01uF和1NF的电容。
你可以先试试第2种方法看看效果,要注意电容要尽量靠近引脚。但是长期来说还是建议改一次板会更保险。
2.如果你是探头靠近后才会抓到时钟辐射的波形,远离后波形消失,那么确实就是存在很强的EMI。但是芯片本身的辐射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超标,除非是芯片本身设计的有问题,没考虑EMC。如果确实因为芯片的辐射而导致EMI超标,那么只能换芯片厂家或加屏蔽罩了。
3.信号的最终回流是要进入芯片的供电电源和地的,否则信号怎么产生。所以在-3.3V和芯片电源之间是存在了一个连接关系,可以想象成在两个电源之间产生了一个耦合电容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1.即使换成地平面参考,也不可能“消除”掉时钟信号的影响。但是换成地平面有2个优势,1是换成GND参考后不 ...

感谢你的回复。

1. 如果改板,除了更改参考平面为地以外,还更改时钟芯片,使用差分时钟输出,这样时钟走线相互之间互耦合,大大降低能量辐射。
2. 根据你对回流路径的解释,我能理解。我不能理解的是,当我将-3.3V这块铜皮(前提是卸掉了-3.3V的DCDC模块)和+3.3V(即时钟芯片的供电)短接以后没有任何改善效果,再加十几个电容也无济于事。
3. 在时钟和地之间加电容以后,倒是能解决能量辐射的问题,但是就是把时钟给滤掉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时钟信号与GND

时钟和地之间加电容,会把时钟滤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时钟信号尽量安排参考地层,并且走PCB内层
2、在每路时钟输出串接一低阻值电阻
3、在每路末端加电容

时钟信号加电容到地的结果是时钟变成了一个2V左右的DC上叠加100多mV左右的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钟和地之间加电容,会把时钟滤掉的。

不会滤掉的,不会完全耦合到GND的,这是消除EMI辐射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时钟和地之间加电容,会把时钟滤掉的。

楼主加了多大的电容?
我这里做过,10路时钟信号,
有6路是差分时钟,其中5路 100 MHz,1路 96 MHz
有4路是单端时钟,分别是14 MHz 到 48 MHz,
我每一路都加了 1000 pF的对地电容,并没有把时钟耦合到GND,我是4层板,(信号-电源-----地-信号)。

另外楼主是否能确认 你的参考平面上的正弦波是时钟信号耦合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加了多大的电容?
我这里做过,10路时钟信号,
有6路是差分时钟,其中5路 100 MHz,1路 96 MHz

1. 我加的就是1000pf,即1nf电容;
2. 我的时钟芯片输出的是单端100Mhz时钟信号,一共24路;
3. 能确认是时钟耦合进来的,因为我把时钟芯片close掉以后整个世界就”安静“了。

请问你差分为什么还要加电容?另外,你的时钟走在底层吧,即以地做参考?

加电容滤掉时钟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即高频信号(100Mhz时钟)通过电容对地相当于短路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1. 我加的就是1000pf,即1nf电容;
2. 我的时钟芯片输出的是单端100Mhz时钟信号,一共24路;
3. 能确 ...

我的时钟是参考电源和地都有
电容有个应该叫谐振频率的东西,频率对不上,就不会完全耦合到GND的,要不我这的板子就没办法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时钟是参考电源和地都有
电容有个应该叫谐振频率的东西,频率对不上,就不会完全耦合到GND的,要不我 ...

请问”完全耦合到地“是什么意思啊?我一直没弄明白在时钟和地之间加电容的作用?!!!

网友C:
对地的电容不能太大,太大相当于把信号对地短接了。
对于加电容有几个工作,如时配合电阻来做的话,可以进行AC阻抗匹配。
如果你时钟是正弦波的话,加电容就没作用了,只会把时钟信号幅度变小。
如果是方波,可以降低方波的上升时间,改善过充与振铃,降低时钟信号的高频分量。
当然如果值太大,就是问题了,像用1NF的电容,估计信号就没了。
100MhZ信号,最好用10PF以内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地的电容不能太大,太大相当于把信号对地短接了。
对于加电容有几个工作,如时配合电阻来做的话,可以进 ...

多谢回复,我以为是谐振频率,所以100Mhz应该在3.3nf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