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画板框和分割partition出问题了

楼主(2012-05-21):
line类型的虚线的板框是怎么画出来的呢?但不是把line cut成一段一段的,还是一个整个的板框
还有分割partition的时候错误提示E- Line fonts, other than SOLID, are not allowed on this class/subclass.是怎么的呢?
求科普!

网友:
选dotted类型就是虚线,但是好像不是所有的层都可以画虚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