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走线设置问题!!!

楼主(2012-05-21):
在不删除回路状态下,如何设置在重新走线的时自动产生结点?如图1
可直接删除高亮部分并且不会产生多余线段;

没有设置以前,就会把需要部分一起删除,如图2

楼主:
各位高手,怎么都没有答凝解惑呢?

网友:
这个是软件本身的算法问题!!用AD10.1051版本就解决了这问题!

楼主:
也不是这样的,我使用的是AD9,只是其中一块板子不是我做的,才发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那是设置问题,你可以把走线模式设置成自动的,快捷键T+P弹出一个窗口,设置如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97548481/QQ/WinTemp/RichOle/]U4)P1TST6J7UV]FI[)EB%60P.jpg 勾选上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就可以了。在拉线的时候就会自动清除的,只会保留一条回路。

楼主:
没错你说的方法是可以,但是两块板都是在不删除回路的状态下进行的。
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