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legro 16.3 轉成有Refdes索引的PDF工具

楼主(2012-05-21):
有沒有skill 可以在allegro 16.3 裡面將Board file 轉成有Refdes索引的PDF嗎?

如圖及附件

网友A:
    這不是只有16.5才有的功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只有16.5才有的功能嗎?

    有pcb layout 廠商可以在V16.3 以下的版本列印出此PDF.

网友B:
    将gerber打印成pdf档案可以有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gerber打印成pdf档案可以有这个效果

    你確定,有左邊的書籤索引的效果嗎?
    請教一下,如何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確定,有左邊的書籤索引的效果嗎?
    請教一下,如何打印?

    书签在pdf里面增加就可以了。
    找个pdf编辑软件看看吧!
    你在哪里上班?怎么繁体!

网友:
    装个PDF Printer,file/plot/setup中选PDF Printer,就可以打印出PDF,但没有索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gerber打印成pdf档案可以有这个效果

    不好意思~~嘗試用您的方式試了一遍
    並沒有出現
    不知我是哪做錯了呢?

网友:
    16.5有这个功能

网友:
    好像Allegro一直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要16.5輸出的才有索引的功能喔

网友:
    可以拷贝一份用16.5打开出个PDF

网友(2014-05-19):
    具体怎么操作 大神们说说啊

网友:
    16.5以上怎么操作才可以有索引功能呢,我试了一下,怎么不行啊,是不是要点什么选项的

网友C:
    勾选图中就可以打印出可搜索的!

网友D:
    86232648大大~無法列印呢!
    一列印程式就跳出去

网友:
    搞没搞错,居然看附件还要钱?还以为是设置方法呢,太不靠谱了!!

网友(2014-07-25):
引用 网友C:
勾选图中就可以打印出可搜索的!

为什么我勾选了这个选项打印出来还是没索引呢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86232648大大~無法列印呢!
一列印程式就跳出去

第一次好像是会关闭allegro,你重新打开就可以啦!

网友(2015-07-06):
    为什么不能看呀

网友(2015-11-04):
    16.6求“Allegro可以轉成有Refdes索引的PDF”

网友:
allegro导出的好像标签里没有索引列表 但是打开模型树可以看到列表  但是点击具体哪个位号只能高亮但是不会自动跳转  不知道怎么设置
pads导出的是和楼主附件里的类型一样的

网友:
    有沒有解決方案啊

网友(2017-08-17):
    16.6的有?我没有打印出搜索功能的pdf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