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和MAX7219的电平匹配问题,求讨论,求解答

楼主(2012-05-21):
MSP430F149采用3.3V电源,根据Datasheet,IO口输出的高电平为3V左右
MAX7219采用5V电源,同样根据Datasheet,信号线的输入电平最小为3.5V
请问,一般采用什么电路形式来增大MSP430F149IO口的驱动能力呢?

网友:
找个74系列的IC 做个电压转换

网友:
电平转换这块的器件应该挺多的,楼主找一找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74LS373、或74LS04、74LV4245、或者三极管

网友A:
如果多路电平需要转换的,可以用74系列IC进行转换,但如果只是一路或两路电平需要转换,我觉得还是自己搭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可以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多路电平需要转换的,可以用74系列IC进行转换,但如果只是一路或两路电平需要转换,我觉得还是自己搭一 ...

嗯,我用3路“mos管+二极管+电阻”的形式了

网友:
MOS加电阻应该就可以了吧,需要用到二极管吗?

网友:
三极管上拉到5V,MSP430F149输出接到base极来个电平转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