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怎样添加连接到地的屏蔽过孔

楼主(2012-05-21):
求解:怎样添加连接到地的屏蔽过孔

网友:
请问什么叫屏蔽过孔?

网友:
router或layout里面,右键,select nets,选中GND之后add via。

网友A:
你是要屏蔽某一条线还是要打地孔?
同意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屏蔽某一条线还是要打地孔?
同意3楼

打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