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点亮同一网络?

楼主(2012-05-21):
orcad如何点亮同一网络?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我就只知道一个法子,点find,查找网络名称。至于像PCB EDITOR里面,直接点击,便可整条网络高亮,我也想知道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只知道一个法子,点find,查找网络名称。至于像PCB EDITOR里面,直接点击,便可整条网络高 ...

这样子比较麻烦,像PADS里,只要选择网络,然后选择某一网络,所有页面的网络都被点亮了,这样查看网络方便很多

网友:
    試試看這個方法,查看所有的 NET ,不知道這樣你喜歡這個方式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只知道一个法子,点find,查找网络名称。至于像PCB EDITOR里面,直接点击,便可整条网络高 ...

    參考看4樓的回答,這是另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