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16.3的椭圆通孔问题

楼主(2012-05-21):
本人在做一个封装时要用到一个电源插头.就自己做封装,先用pad designer做pad.然后做封装,
可是做出来板子后发现不是通孔类型的,pad中间没有drill,就和做的平常的单层的pad一样.
但是板子的顶层和底层都有这个椭圆焊盘.
仔细检查pad也没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传上来大家帮忙看下.

电源封装

网友A:
焊盘铜箔太小了,或者是孔太大了。
BOTTOM 焊盘没有开窗。
椭圆之类异形孔的话,记得NC ROU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铜箔太小了,或者是孔太大了。
BOTTOM 焊盘没有开窗。
椭圆之类异形孔的话,记得NC ROUTE

我把孔减半了,也就是按半径来算,可是PAD DESIGNER里显示很不正常啊.
不能知道能帮我做一个电源的封装不,这样我可以对比下
另,我在网上搜,看到有人说不用NC ROUTE也能用.再用,NC ROUTE在CAM里能看到吗,我在CAM里看ROU这一层啥也没有啊
我QQ:664783203 如果方便的话加我QQ吧,我好好的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孔减半了,也就是按半径来算,可是PAD DESIGNER里显示很不正常啊.
不能知道能帮我做一个电源的封装不 ...

网友:
我想您是在看Gerber 和鑽孔資料時沒有看到橢圓孔吧!
除了圓形鑽孔會由 NC drill 輸出外 , 您若是設定成 Oval , Retangle Slot , 則這些資料將不會被歸類成 NC drill , 而是 NC route .
所以您要由 NC / NC route 來輸出槽孔資料. 這樣才完整.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楼最后一条和5楼正解!

网友:
    觉得主要是开了钢网,通孔开钢网锡膏都到孔里面了,当然焊盘太小,没做flash,这些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啊,有结果了再来通报哈.

楼主(2012-06-20):
    已经解决.在NC->route前要有一个ncroutebits.txt文件,,内容如下:0.01 T01
不如设置cutting path.用默认的random就好了.最后生成的rou文件里的那几行注释行要删掉.不然导入CAM文件会出错.在这里谢谢帮助.尤其是nbhand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