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邮票孔问题

楼主(2012-05-21):
3金币
有哪位好心的高手说一下邮票孔制作过程,我要做四方的276pin的半邮票封装,每边69pin,看到两个高手说过注意点,我还是有不少疑惑如下:
1.  如何在.dra文件里bottom层也放置同样的276pin?因为到时候place到板子上后top和bottom都要有pin的
2. 如果过孔中心放在板子的outline上,DRC肯定会报错,怎么处理的啊?

能不能给我个版邮票孔的.dra文件做参考
拜托了,小弟刚学allegro,边学边画,公司里没人教啊!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高手给你建议啊,急用!

网友A:
    1.  如何在.dra文件里bottom层也放置同样的276pin?因为到时候place到板子上后top和bottom都要有pin的

镜像到Bottom

    2. 如果过孔中心放在板子的outline上,DRC肯定会报错,怎么处理的啊

直接忽略,不去管它,我们就经常忽略设计允许的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何在.dra文件里bottom层也放置同样的276pin?因为到时候place到板子上后top和bottom都要有pin的

    镜 ...

    请问怎么镜像,能给个具体的操作说明吗?或者图解也行

楼主:
    可能前面没说清楚,我是想做成这样的版邮票孔pad封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前面没说清楚,我是想做成这样的版邮票孔pad封装

    就是通孔在开防焊区吗??  你可以直接在画板子时,手动开防焊区,然后在防焊区下通孔. 不过防焊区的通孔一定要是同一属性的,否则有短路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通孔在开防焊区吗??  你可以直接在画板子时,手动开防焊区,然后在防焊区下通孔. 不过防焊区的通孔一 ...

楼上的前辈,能帮我看看我这个封转做的有没有问题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