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走的都是信号线的四层板

楼主(2012-05-21):
刚看到一别人画的4层板,要崩溃了,四层都走的都是信号线,而且天线处4层都挖空了凌乱了,这样也行啊??

    天线处4层全部挖空,没有参考面

    layer1

layer2

    layer3

    layer4

网友A:
    最好有完整的地,信号完整性

网友A:
    当然,新手拉通就是很厉害的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新手拉通就是很厉害的拉

    据说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手画的

网友: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不一定就死守常见的分层办法

网友B:
    嗯,只要平面层走线开槽不影响高速信号回路的话应该没多大问题,看图上平面层走的线也不多哈

网友(点评):
开槽应该是地平面才会出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只要平面层走线开槽不影响高速信号回路的话应该没多大问题,看图上平面层走的线也不多哈

平面层一般应该不会出现开槽啊

网友C:
    没有完整地平面又不会说肯定调不出来,只不过可能回路长点、信号衰减、失真、抗干扰差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面层一般应该不会出现开槽啊

我的意识是说走线相对于平面来说算是一个开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完整的地,信号完整性

    突然发现,天线处4层全部挖空了,没有参考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完整地平面又不会说肯定调不出来,只不过可能回路长点、信号衰减、失真、抗干扰差等问题

那天线呢,4层都挖空了

网友:
    天线挖空的见过,要看射频工程师的要求。走线看做的产品要求了

网友D:
    那是板上挖出来一块做天线吗?

网友(点评):
走线从模块引脚出来,画一铜皮,周围挖空,铜皮上连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板上挖出来一块做天线吗?

    我看到很多板载天线是这么做的。都要挖空、请高手解答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天线呢,4层都挖空了

天线和地靠太近,会衰减的
    板厚比较薄的,馈点所有层会挖开,板比较厚,可以留一两层
有些天线特性是可以不要参考地平面,比如单极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和地靠太近,会衰减的
板厚比较薄的,馈点所有层会挖开,板比较厚,可以留一两层
有些天线特性是可 ...

谢谢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