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9000计算中ER的选择?

楼主(2012-05-21):
我一块板TOP层与L2(GND)之间是由106(72%)、ER=4、厚度0.05MM和2113(58%)、ER=4.6、厚度0.11MM两片PP组成,计算TOP层差分阻抗时参考L2,所以H1=0.05+0.11=0.16mm,那底材ER选4呢还是4.6还是……?

网友:
应该换个模型,你可以把他想象层L1参考L3

网友A:
模型选错了,应该换个双层介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选错了,应该换个双层介质的。

原来如此,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