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电路

楼主(2012-05-21):
大家好,请帮忙看一下这个GPS接口电路,其中GPS_IN(接有一3.3V上拉,截图没画出)应该是用来检测有无GPS模块插入的,GPS_CTL应该是用来控制mos开关。就是有点搞不懂,是如何实现检测功能的?总感觉这个MOS管用错了一样,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看起来和耳机检测电路是一样的。
当GPS模块插入后,GPS_IN为低,MCU控制MOS管导通供电,GPS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和耳机检测电路是一样的。
当GPS模块插入后,GPS_IN为低,MCU控制MOS管导通供电,GPS工作。

我是这样理解的,GPS_IN处接了一个3.3V上拉电阻,即使有GPS模块插入后(PIN4和PIN5断开),GPS_IN仍然是高电平(上拉拉高),所有我觉得上拉应该接在PIN5与mos管之间的连线上,而不是接在GPS_IN(PIN4)上,不知道时候对呢?!

网友A:
    Pin4上拉主要是为了保证无GPS模块是的状态为高,MCU不会误动作。
你可以实测下GPS模块插入后Pin4的状态。这个和GPS模块那边的端子结构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4上拉主要是为了保证无GPS模块是的状态为高,MCU不会误动作。
    你可以实测下GPS模块插入后Pin4的状态。这 ...

    是的,上拉是为了保持无GPS模块状态为高,MCU不会误动作,因为无GPS时,PIN4与PIN5是连接的,所有在PIN5处接上拉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插入GPS后,两引脚断开,GPS_IN变为低电平,被检测到有GPS插入。如果上拉是接在GPS_IN处的话,即使两引脚断开后,GPS_IN的电平仍然会被上拉拉高,而无法达到低电平吧?!因为插入GPS模块后,PIN4是出于悬空状态了。如果PIN4是与GPS模块的地连接在一起的话,那就是没问题的。等会找个插座来测试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