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2_JESD79-2F 关于DQ输入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的疑惑?

楼主(2012-05-21):
    DDR2_JESD79-2F 关于DQ输入建立时间/保持时间的疑惑?

    P89页内容:
以SSR2-400为例

    DQ and DM input setup time (differential strobe) tDS(base)=150ps
DQ and DM input hold time (differential strobe) tDH(base)=275ps

    DQ and DM input setup time (single-ended strobe) tDS1(base)=25ps
    DQ and DM input hold time (single-ended strobe)  tDH1(base)=25ps

    从给出的数据上有一些疑惑:
    为何differential strobe状态下的建立/保持最小时间比single-ended strobe状态下的建立/保持最小时间要大呢?

从理论上应该怎么理解这个规范的差异?

    是使用了differential strobe要牺牲建立时间的富裕度么?

楼主:
下面的理解是否正确呢

    P94页“Timings are specified with DQs, DM, and DQS’s (DQS/RDQS in single ended mode) input slew rate of 1.0V/ns”
当单端strobe时的slew rate=1 V/ns,查P96页表可以看到ΔtDS1与ΔtDH1的修正值为0

    跟差分strobe时的slew rate=2 V/ns,查表Table 44 修正值也为0

    按照这个思路:

对照P98页:单端strobe的tDS=(0.125V+0.25V)/1 V/ns=375ps

    单端strobe的总建立时间tDS1=tDS1(base)+375ps=400ps?

楼主:
    001__力科DDR2测试解决方案-Ethan》(百度文库)
时序测试这部分中有段这文字,摘录如下:

    “时序测试部分主要对DDR2数据、时钟及控制线上各种时序进行测量,包括数据输入建立/保持时间、数据输出保持时间、数据读/写时DQS前导/后续时间、时钟半周期宽度、DQS输入高/低脉冲宽度等等二十余项参数。其中,在对数据输入建立/保持时间(tDS、tDH)进行测量时,JEDEC标准规定需要根据写数据时的DQ及DQS信号斜率对测得的建立保持时间进行修正。下表为JEDEC标准中对应DDR2 667/800的输入建立/保持时间修正参数表。例如,写操作时当DQ测得的斜率为1.5V/ns,DQS斜率为3.0V/ns时,测得的DQ – DQS建立/保持时间需要加上67ps的修正值之后方能与标准中规定的最小建立/保持时间相比较。”

    按照这个思路:

标准里面规范DDR2 667/800时候的tDS(base)=100ps;tDH(base)=175ps
对应DQ斜率为1.5V/ns,DQS斜率为3.0V/ns时的修正值分别为67ps与21ps
这时tDS=tDS(base)+67ps=100ps+67ps=167ps;tDH(base)=tDH(base)+21ps=175ps+21ps=196ps

    那么是不是就有:
    测试到的建立时间+67ps>167ps时才能算符合标准
测试到的保持时间+21ps>196ps时才算符合标准

-------------------------------------------------------------------
    上面是差分的例子,现在在回到DDR2 400/533单端DQS下的情况,再重新梳理一下思路

    (1)规范P89页内容中tDS(base)=tDH(base)=25ps
    (2)规范P74页内容中“Specific Note 6 Timings are specified with DQs, DM, and DQS’s (DQS/RDQS in single

ended mode) input slew rate of 1.0V/ns”是否就可以理解为不管是差分DQS还是单端DQS,被测的DQ的slew

rate=1.0V/ns
    (3)按照规范P95页内容“Specific Note 7 Timings are specified with CK/CK differential slew rate of 2.0

    V/ns. Timings are guaranteed for DQS signals with a differential slew rate of 2.0 V/ns in differential

    strobe mode and a slew rate of 1 V/ns in single ended mode. See Specific Notes on derating for other slew

rate values.”
此时的DQS slew rate=1 V/ns
(4)这样DQ slew rate=1.0V/ns;DQS slew rate=1 V/ns,查P96页Table 46可以看到修正值均为0
    (5)从P98图示的DQ与DQS之间下降沿tDS是VIL(ac) max至VIH(dc) min之间的这段时间
查P74页Table 20 — Input DC logic level与Table 21 — Input AC logic level

    VIH(dc)min=VREF + 0.125V
    VIL(dc)max=VREF - 0.125V
VIH (ac)min=VREF + 0.250V (DDR2 400/533)
    VIL (ac)max=VREF - 0.250V (DDR2 400/533)

    ΔTF=(VREF(dc) - VIL (ac)max)/(1 V/ns)=0.250V/(1 V/ns)=250ps
    tDS=(VIH(dc)min-VIL (ac)max)/(1 V/ns)=(0.125V+0.25V)/(1 V/ns)=375ps

按这个时序图里面算出的时间比查表算出的25ps大

“注意到上面的两种不同DQS形式的差异:对于单端,即使在补偿后,仍然还是"base",也就是说,单端信号仍然是建立时

间是参考dc,保持时间参考ac参考page97的table85,page98的table86.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加上DQ的边沿时间,将其换

    算到Vref的电压点。”

    其中“page97的table85,page98的table86”我在JESD79-2F没找到,是不是笔误?
另外“我们需要加上DQ的边沿时间,将其换算到Vref的电压点。”这是加上了ΔTF或者ΔTR?

所以这块在理解上还是有一些困惑在里面

因为在差分的时候也同样存在ΔTF或者ΔTR

楼主:
    P97里面规定的差分DQS下的tDS是不是等于P89页(base)=150ps?
因为从时序看,这段时间是一段稳定电平时间加一段转换速率的时间

    P75页规定测试的Differential input AC logic level Vid(min)=0.5V
    换算到P97页所示时序中的话,可算出其中一半的时间,就是
(0.5V/2)/(2V/ns)=125ps,那么稳定电平的时间段是不是就是150ps-125ps=25ps了?

    如果单端算出的时间要归一化到差分模式的话
    是不是就是
tDS=(VIH(dc)min-VIL (ac)max)/(2V/ns)=(0.125V+0.25V)/(2V/ns)=187.5ps?

楼主:
    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呢:

    “例如,写操作时当DQ测得的斜率为1.5V/ns,DQS斜率为3.0V/ns时,测得的DQ – DQS建立/保持时间需要加上67ps的修正值之后方能与标准中规定的最小建立/保持时间相比较。”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呢:
测试到的建立时间+67ps>tDS(base)=100ps 时才能算符合标准
    测试到的保持时间+21ps>tDH(base)=175ps 时才算符合标准

楼主:
    有个地方我想是不是我理解错误了

DDR2 400/533单端DQS
    (1)规范P89页内容中tDS(base)=tDH(base)=25ps
(2)按照规范DQ slew rate=1.0V/ns;DQS slew rate=1 V/ns,查P96页Table 46可以看到修正值均为0
(3)tDS=tDS(base)+ΔtDS=25ps+0=25ps
    (4)归一化到差分模式需要增加的时间:(VIH(dc)min-VREF)/(1 V/ns)=0.125V/(1 V/ns)=125ps,这样tDS(归一化)=tDS+125ps=150ps
(5)查规范可以知道差分模式下tDS(base)=150ps,按规范DQ slew rate=1.0V/ns;DQS slew rate=2 V/ns,查到的修正值为0
(6)所以按照规范的话,单端归一化于差分的建立时间是一样的

(7)同理,对于保持时间tDH=tDH(base)+ΔtDH=25ps+0ps=25ps
    (8)归一化到差分模式需要增加的时间:(VREF-VIL (ac)max)/(1 V/ns)=0.25v/(1 V/ns)=250ps,这样tDH(归一化)=tDH+250ps=275ps
(9)同样跟差分模式下的tDH(base)=275ps是一样的

(10)在DQ slew rate=1.0V/ns的条件下,DQS slew rate=1.5 V/ns或DQS slew rate=2 V/ns时,差分修正值均为0,单端还得加上修正值,这时的单端的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均大于单端

(11)按照规范,DQS slew rate=4 V/ns是不是差分模式下要求的最大速率转换值?单端模式下DQS slew rate=2 V/ns为最大速率转换值?

(12)如果上面理解正确的话,是不是差分实际测量的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直接与tDS=tDS(base)+ΔtDS、tDH=tDH(base)+ΔtDH比;
单端模式测量的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要与tDS(归一化)、tDH(归一化)比即可?

网友(2013-09-26):
引用 楼主:
    有个地方我想是不是我理解错误了

DDR2 400/533单端DQS

    不知道版主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按照规范,DQS slew rate=4 V/ns是不是差分模式下要求的最大速率转换值?单端模式下DQS slew rate=2 V/ns为最大速率转换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