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查分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pads router里面我设置好,查分对之后,想进行差分线的等长自动布线,出现这样的提示:strategy file is missing or corrupted。
请教大家怎么可以解决?

网友:
以前有人问过的,方法如下:

1.打开router里面的Tools-Options-File
2.查看File Location中Strategy项所指定的目录;
3.检查该目录下是否有BlazeRouter.stg文件存在,若没有的话,在pads的安装目录下搜索出此文件并Copy到此处;
4.重启,应该会OK!

网友(2012-07-01):
大哥你真好
我找好久了

网友:
你是哪一路大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