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 Capture CIS 原理图库芯片引脚的疑问!!

楼主(2012-05-21):
怎么像下图一样 把上面两个引脚的名称翻转过来呢?请教啊~

网友:
ORCAD 可能沒有辦法,我用了這麼久,還沒有想到要翻轉。
因為習慣一些比較密集的芯片,上下左右都有管腳,所以就不會想到要翻轉。

网友A:
把管脚名隐藏了后用add text方式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管脚名隐藏了后用add text方式添加

哈哈 这也是个方法

网友:
    呵呵,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可以转过来的话,脖子可能就舒服多了

找到方法后,分享下哦

网友B:
在元件庫裡面有方法可以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元件庫裡面有方法可以設定

非常感谢,我已经改过来啦~!

楼主(2012-09-27):
引用 网友C:
    学习鸟

写出你的心得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原來是這樣子設定就好了,
    我都一直給它用直的,
    真如5樓大大說的,脖子還真的有點不舒服呢,
    謝謝大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