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怎么取消鼠标自动识别高亮功能??

楼主(2012-05-21):
在论坛上有同志问过这个问题,答案是改变模式“Setup->Application Mode->None“。但我觉得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因为一但改模式。按F6以后就不能有选择功能了。不能选择就不能方便地移动多个元件。所以再来问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取消自动高亮这个功能。只有当我手动点鼠标以后才高亮。并保留按F6后所有功能可用。这样我就可能想看那个网络或元件就看那个。就像F4那样。要是F4可以用来选取就好了,我就可以不要F6。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A:
    SETUP\UER Preferences\Display\datatips\disable_hover_over

    disable_hover_over 勾起來,在選擇 i 或其他搬移等 指令時,鼠標經過的零件,不會高亮,要點你要的那個物件
    他才會高亮.

    Ps. disable_hover_over  16.3 需要更新到最新的補丁,才會有此選項.

楼主:
    知道了,非常谢谢!!

网友:
    16.2不行吗?

网友:
    我用的16.3没有disable_hover_over 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UER Preferences\Display\datatips\disable_hover_over

disable_hover_over 勾起來,在選擇 i 或其 ...

    你好!关于allegro16.3鼠标停留高亮问题?我按你的办法加装了升级包,并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中有了disable_hover_orver
    这个选项框,我打上勾后回到主界面。发现还是和以前一样,只要在FIND里有选网络或其它。鼠标停在上面就高亮。我用的是GENERAL EDIT模式。请问是怎么回事,你用的是16.3吗?你有试过吗?我怀疑16.3可能不行。谢谢

网友:
    他必須要在沒有任何模式下才會有作用  setup\application mode\none    ,然後 find 選要的物件或net ,停留在他們上面,就不會高亮!

楼主:
    如果用沒有任何模式下再按F4,什么都不可以查看了。disable_hover_orver勾不勾上都一样的,不会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