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怎么可以保存为2005的格式?

楼主(2012-05-22):
新手啊。

网友A:
file ---export  --save 弹出窗口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 ---export  --save 弹出窗口里选择

谢谢啦

网友B:
    好像最低只能转到2007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最低只能转到2007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 ---export  --save 弹出窗口里选择

    好像不能保存为.PCB格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能保存为.PCB格式啊

    导出的是.ASC格式 ,用2005再导入这个.ASC

网友:
    V3.0.V3.5的格式也能保存啊。我們常存為3.0後再導入到PROTEL99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