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 DRC设置

楼主(2012-05-22):
小弟的DRC设置如图,但是就是检查不出连接错误,请教高手!

网友A:
你說的錯誤是甚麼?  沒看見啊。只看見你設定的規則。
DRC 不一定會檢查出所有小心畫錯的錯誤。 不要把 DR C當無所不能來看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錯誤是甚麼?  沒看見啊。只看見你設定的規則。
DRC 不一定會檢查出所有小心畫錯的錯誤。 不要把 DR  ...

就比如说图中那些没连接的电阻那样的错误都检查不出来啊,还有类似于整个设计中只有一个网络名的也检查不出来!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上面的DRC设置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比如说图中那些没连接的电阻那样的错误都检查不出来啊,还有类似于整个设计中只有一个网络名的也检查不 ...

這個 "電阻沒接線" OrCAD 不會檢查出來, 因為在圖上就會有小方框提示你了。
為相容早期 OrCAD 允許元件管腳可以不接任何東西,表示 floating 狀態,所以 OrCAD 不認為是錯誤。
除非你接上線 ,但是線的另一端卻沒接線,這時候他才會警告你 "Signal note net"。

网友B:
16.3连位号重复都检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3连位号重复都检查不出来

你有沒有安裝最新的補丁? 16.3在某些補丁版本錯誤是很離譜的。

网友B:
没有装什么补丁。楼主发的图片中,也没看见有位号重复DRC的地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装什么补丁。楼主发的图片中,也没看见有位号重复DRC的地方啊

建議你安裝最新的補丁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2168-1-1.html
補充說明:在安裝補丁之後,記得要重新 CRA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安裝最新的補丁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2168-1-1.html
補充說明:在安裝補丁之後,記得要 ...

提取号码并不存在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可能已經被原來的樓主刪除了。或是 115上面說的 "资源因涉及违规内容,已被系统封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取号码并不存在是什么意思啊

新版 16.30.50 補釘已經出爐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2818-1-1.html   動作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 16.30.50 補釘已經出爐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2818-1-1.html   動作要快

谢谢您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