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求救,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2-05-22):
大侠求救,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出现在用过Fanout命令后的器件的所以网络上,只要Fanout后,再用修线工具就会出现这东西,因为出现了这东西,修线时就出现了断点,连不起来,很烦,求哪位大侠帮帮我。软件版本,allegro 16.3,没打任何补丁。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修线时出现的断点

修线时出现的断点

楼主:
大家都没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A:
遇到过啊  只要简单移一下线或者重新连一下 就可以消了吧  真不行check后 保存关闭 再打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啊  只要简单移一下线或者重新连一下 就可以消了吧  真不行check后 保存关闭 再打开试试

这样操作还是有的,只是位置移一下而已。
CHECK后重新打开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操作还是有的,只是位置移一下而已。
CHECK后重新打开还是一样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多问问别人吧

网友B:
你试着把group属性去掉看看

网友(点评):
方法有效,谢谢!

网友C:
楼主有切过板子么?

网友D:
标准答案

有效的话,给鼓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切过板子么?

切板子是指什么?
我好像没做什么特别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答案

大侠,怎么操作,怎么我一用这工具,走线都暗下去了,也选中不了走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怎么操作,怎么我一用这工具,走线都暗下去了,也选中不了走线。

点选扇出过的过孔或焊盘(过孔已删除时)
然后再调动一下线试试

网友D: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先了解一下扇出的特点吧。经从焊盘扇出后的过孔及CLINE已与焊盘及SYMBOL组合在一起。如果移动SYMBOL,过孔及CLINE将一起移动,且过孔及CLINE的相对位置、形状与长度都保持不变。经UNMARK命令处理后,就解除了扇出的组合作用。MARK命令的作用正相反,使连接焊盘的过孔转换为扇出模式。
实际上,焊盘扇出也是一种组合Group模式,所以与一般组合形式一样,其Cline(已删除过孔)端点标有菱形标记,同样也可以对其线段及过孔进行编辑修改。只不过普通组合Group中线段上的菱形标记需拆散相应的组合Group,才能消除;而扇出组合产生的菱形标记就用以上提供的方法消除。在实际设计中,灵活运用扇出组合特性的Mark与Unmark转换,有时会收到与Group一样的效果。
另外,设计复用产生的对象元素也是以组合Group的模式体现出来,其Cline端点同样会出现菱形标记。当然,拆散组合后就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选扇出过的过孔或焊盘(过孔已删除时)
然后再调动一下线试试

已经操作过,操作没有问题,但问题仍就没有解决。
谢谢你的帮阻,办法已经有了,就是7楼rx_78gp02a 的办法,去掉Group属性后,再用修线工具修一下就OK了。
在此,谢谢rx_78gp02a 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着把group属性去掉看看

去掉Group属性后,再用修线工具修一下就OK了,您的方法有效,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操作过,操作没有问题,但问题仍就没有解决。
谢谢你的帮阻,办法已经有了,就是7楼r ...

你的问题没说清楚,你一直强调的是扇出Funout,我回答的解决方法也是针对扇出Funout产生的问题。没有效果,只能说明你没弄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没说清楚,你一直强调的是扇出Funout,我回答的解决方法也是针对扇出Funout产生的问题。没有效果 ...

哈哈,可能是我没说清楚,但是出现这个问题只有用过FUNOUT的走线,其它的走线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可能是我没说清楚,但是出现这个问题只有用过FUNOUT的走线,其它的走线就没这个问题了.

我在13楼已对Cline端点产生菱形标记的所有原因和消除方法进行了补充(因当时要下班,开始讲得不够完善)。如有不同看法,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先了解一下扇出的特点吧。经从焊盘扇出后的过孔及CLINE已与焊盘及SYMBOL组合在一起。如 ...

的确是这样的,我试个,这种解释比较全面,谢谢!

楼主:
再次感谢交流同学的热心与帮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