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allegro在移动器件时报错自动关闭

楼主(2012-05-22):
板子做到后期修改的时候,有的区域移动器件就会报错自动关掉,只要是这个PCB文件,在别的电脑上也会出现相同问题,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以前也出现这个问题,问Cadence技术支持,他们说是原数据库出现问题,他们给了一份解决方案,把所有的东西一层一层导出来,很复杂的,我看了就头痛,后来那文档也我没当回事,就不在手上了。要不你试试交移动的好个器件重新做一个库,现更新一下,看有没有效果。你是用的16.3的吗,有打补丁吗,可以试试打补丁看看.打补丁应该有用,我觉得那是个BUG,因不同样的文件在15.5上就没以这个问题。当然的的原文件是基于15.5版本做的,后来用16.3修改就出现你上面说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换软件版本或者文件降版本使用的问题

网友:
要么是bug,要么就是你的pcb数据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