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测试眼图问题

楼主(2012-05-22):
各位,我测试眼图时候发现眼图不是很干净,中间有很多杂点,请问各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噪声产生的吗?
这个是加了预加重后的眼图,10.3125Gbps,PRBS7

网友:
是指那些蓝色的线吗?

网友:
用示波器的触发功能看看,那些线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网友A:
你这个信息太少了,要是你说的杂点指的是中间的蓝色波形,可以肯定那不是噪声的影响,更像是示波器的余辉显示。建议你用实时示波器看一下眼图,多看你个pattern,应该能看出来问题所在。采样示波器显示的都是重复的波形,无法查看波形中的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信息太少了,要是你说的杂点指的是中间的蓝色波形,可以肯定那不是噪声的影响,更像是示波器的余辉显 ...

我测试的是个板端的链路,信号从这头打进去,从末端接收,所以不能用实时示波器看了。我今天又试了一下:如果用母转母SMA连接器,把信号源和采样示波器相接,眼图就很干净了,没有蓝色的点点。但是接上子卡+连接器+背板+连接器+子卡这样的链路,又有蓝色点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