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中可以使用copper来添加丝印吗?

楼主(2012-05-22):
如题,pads中使用copper添加丝印的时候是自动避让的还是需要在copper覆盖的焊盘上添加禁止区域,或者不可以copper为焊盘丝印用于阻焊,请高手告知,提前谢过!

网友:
不会自动避让,这里的COPPER不再是意义上的铜了,在哪层画就代表对应层的意义,例如丝印层代表填充的丝印,SOLDER MASK  层代表画的是漏铜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