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样在铺铜上任意挖孔

楼主(2012-05-22):
就像allegro 这样的在上面挖孔

我用了下 COPPER CUT OUT,感觉不行嘛

网友A:
选择copper和copper cut out ,右键选择combine,这样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问题。选上copper和所有cut out ,然后右键菜单中点“comb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copper和copper cut out ,右键选择combine,这样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谢谢了哥们 , 我试了,  可以

就是没ALLEGRO方便  , 是不是PADS的挖孔图形都要自己手工画?如果要圆孔,或者给铺铜切角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选上copper和所有cut out ,然后右键菜单中点“combine".

3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女,问个问题,这个板框是个2DLINE吧?我想选中它  怎么选中啊?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美女,问个问题,这个板框是个2DLINE吧?我想选中它  怎么选中啊?

谢谢了

非2D,是outline.选上右键菜单中filter...中的out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2D,是outline.选上右键菜单中filter...中的outline

谢谢了,我刚才画了个COPPER POUR,然后选中进行FLOOD,但是弹出来个东西,没有FLOOD是怎么回事啊 ?

帮我看一下

网友B:
点是,点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是,点点点...

我点了是  但是没变化  你看我的属性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copper pour 是要有net依附的。给个net给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pper pour 是要有net依附的。给个net给它吧。

刚刚我想画个 BOARD OUTLINE 试试,弹出来一个这个,然后怎么画都没反应  是怎么回事啊

后来我点了原来的BOARD OUTLINE ,然后删除,但是发现删除也弹出一个对话框  删除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pper pour 是要有net依附的。给个net给它吧。

刚刚试试了 COPPER POUR,可以的,还不知道连接方式怎么改,下次我自己找点资料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我想画个 BOARD OUTLINE 试试,弹出来一个这个,然后怎么画都没反应  是怎么回事啊

后来我 ...

  就要这样,不管什么问题,使劲问,都会有热心人帮你回答的
铺铜改变形状
弹出的那个意思是已经存在,不用管,点是就行了,删除board outline 弹出对话框就从其他边删除
铺铜连接方式这里改TOOLS----OPTIONS
类似allegro里的thermal relief connects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要这样,不管什么问题,使劲问,都会有热心人帮你回答的
铺铜改变形状
弹出的那个意思是已经存在, ...

谢谢你了啊,我总共金钱不多,能给点算一点

我学这种EDA软件不喜欢花太多时间去看资料和视频,因为不想再这上面耗费过多时间。

我用AD画板也有2年了,所以有哪些必要的问题我知道要问。

我是边画边问的,这样快,谢谢你们好心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要这样,不管什么问题,使劲问,都会有热心人帮你回答的
铺铜改变形状
弹出的那个意思是已经存在, ...

朋友你好,我看你在线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从AD上截下来的图,也不知道你用不用AD或者PROTEL

这个是打散元件,然后可以再PCB中单独修改元件的焊盘或者丝印等东西

我想知道PADS里面怎么对元件单独焊盘或者丝印进行操作,也就是不用进库,我试了下ECO,可以单独改变焊盘网络等东西

但是如果我想把个8PIN的座子删掉一个PAD变成7PIN的座子,然后修改丝印大小,这种操作在PADS里面怎么操作。我从PROPETIES里改了焊盘也不行,结果所有焊盘都变了。先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我看你在线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从AD上截下来的图,也不知道你用不用AD或者PROTEL

我也用AD和protel ,PADS中不能像AD那样单独改变打散的元件的焊盘和丝印,要改就需要改封装,不用担心,改封装也很简单:选中该元件右键edit decal  改完后退出
点 all就改变所有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AD和protel ,PADS中不能像AD那样单独改变打散的元件的焊盘和丝印,要改就需要改封装,不用担心,改 ...

谢谢你了,要下班了  明天有问题我还来请教你,我晚上回去再试试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