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元件,过孔,走线等一起移动并旋转了?

楼主(2012-05-22):
如题,移动可以,但怎么可以一起旋转呢?是用设计复用吗?

网友:
不是有个Rotate Group 90的指令?

网友A:
移动后放下,最好是空地。在选中状态下右键,选rotate group 90,点击group附近任意地。转了吧。

网友:
你找下reuse这个功能

网友:
3楼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后放下,最好是空地。在选中状态下右键,选rotate group 90,点击group附近任意地。转了吧。

不错,果然历害,搞掂了,没想到那么简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