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2-05-22):
VUSB为插入USB充电的5V电压。VBAT为3.7V锂电池电压。GPIO_3应该是检测有没USB充电的。想请教一下,当没有接USB充电时,VBAT是如何通过MOS导通得到电压PWR的?这个MOS管导通条件不是要GS<0吗?

网友A:
楼主电路理解错了,当VUSB不插入的时候,MOS管栅极通过电阻接地,所Vgs为负,MOS导通,电池给系统正常供电!!!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假如正如2楼所说,我倒觉得MOS管的DSpin接反了?不是知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理解错了,当VUSB不插入的时候,MOS管栅极通过电阻接地,所Vgs为负,MOS导通,电池给系统正常供电! ...

额,没有VUSB供电的时候,栅极电压为0,VBAT通过mos管的寄生二极管,电流流向源极,从而使VGS<0,使mos导通;之前不是清楚MOS的电流流向是双向的。呵呵,只是想问一下,在MOS截止的状态下,通过寄生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应该很小的把?!电压也很小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没有VUSB供电的时候,栅极电压为0,VBAT通过mos管的寄生二极管,电流流向源极,从而使VGS

不同管子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看成一个普通二极管,

网友:
LZ 图片上的电路完全正确,管子极性也没有画反,这是典型的双电源切换电路。

首先,当VUSB =0时候,VG =0  VS =VBAT    场效应管导通, 这个时候PWR =VBAT
当  VUSB =5V 时候  Vg=5V    VS=5-V (D1)  场效应管截止  PWR =VUSB-肖特基二极管压降

网友B:
Mos画反了,不解释啊,少年,这个电路叫负载优先,呵呵

网友:
这个电路,很多产品都有,就是Vusb给电池充电.
不插Vusb电,电池供电

网友:
二楼正解,此MOS管为P沟道,栅极G低电平时MOS管才导通。USB供电时,USB电源通过5819直接供电。此时MOS管截止,而且这个MOS管自带反向保护二极管,即使出现其他异常情况,电源也不会倒灌进电池内。
当USB不提供电源时,栅极G为低电平,MOS导通,电池正常供电,5819也能防止电池电源通过USB接口流走。

网友(点评):
P MOS D极流向S极是不需要看G极的电平的,少年

网友B:
正解?我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解?我笑了

说实话,你只知道笑,什么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画反了,不解释啊,少年,这个电路叫负载优先,呵呵

什么叫负载优先,能解释下嘛?

网友:
首先考虑到寄生二极管的话,Vs=Vd-Vf,Vgs<0,这个管子是必然会导通的。
其次是方向问题,我觉得应该没有画反,是故意这样的。通过寄生二极管的反向截止,保证在有VBUS充电时,PWR不会倒灌进VBAT。如果按平时正常的用法,SD对换位置,就会有倒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你只知道笑,什么都不懂

我确实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确实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笑

负载优先?这个电路明明是电源切换电路,我不知道你从哪个地方想个这个词语来这显摆.
MOS管D流向S?MOS是双向导通的,麻烦你先看下MOS管的datasheet.
MOS管导通与栅极G没有关系?你当它是二极管啊。没有栅极电平的高低,怎么来决定MOS是否导通?
少年?你嘴上有几根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负载优先?这个电路明明是电源切换电路,我不知道你从哪个地方想个这个词语来这显摆.
MOS管D流向S?MOS是 ...

      P MOS   漏极D流向源极S,G极是不用加任何电压,这时真可以当二极管用的。我是做移动电源的,负载优先,有外部电源的时候,外部电源先给负载提供电压,而不是给电源充电。不是就是说一句少年,你何必那么激动呢?还有我说这个电路是负载优先,是我的个人看法,你可以说我说错了,但说我显摆,这就有点过了。
      做技术是没有啥值得显摆的。工程师只有要离辞的那几天才有点脾气,有点牛逼,其他时间都像孙子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味。鄙人姓陆,QQ:584108996   ,求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 MOS   漏极D流向源极S,G极是不用加任何电压,这时真可以当二极管用的。我是做移动电源的,负载优 ...

恕我直言!你真的错了 ! 之所以G极不需要加电压时因为体二极管存在 (那个二极管只是很普通的二极管)并不是MOS管自己的特性! 他这个电路应该还有充电部分没有画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恕我直言!你真的错了 ! 之所以G极不需要加电压时因为体二极管存在 (那个二极管只是很普通的二极管) ...

寄生二极管,我知道,MOS管当开关的时候,你考虑这个二极管的存在,不然会有关不死的现象。很多时候都是用对管,一个管一个方向

网友C(2017-05-10):
引用 网友B:
寄生二极管,我知道,MOS管当开关的时候,你考虑这个二极管的存在,不然会有关不死的现象。很多时候都是 ...

几年了,又看到这个帖子。不知道这人回过神没有,自己发个电池充放电的图,跟楼主的图中MOS管一样的用法,还去反驳别人。充放电的方向都没搞清楚,不知道你做的移动电源会不会爆炸。

网友(2017-09-10):
引用 网友C:
几年了,又看到这个帖子。不知道这人回过神没有,自己发个电池充放电的图,跟楼主的图中MOS管一样的用法 ...

在地铁炸了好几个,公司倒闭,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