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list时遇到的问题,请指点一下,有图,非常感谢,目前郁闷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22):
(图片)

楼主:
自己顶一下!快来人帮我诊断下 啊 跪求!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冲突的元件用了同一个device文件,比如C147和C100,,如果是同一个device文件,你得修改一下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冲突的元件用了同一个device文件,比如C147和C100,,如果是同一个device文件,你得修改一下了 ...

谢谢!我是在demo板子的线路上更改,刚用orcad,原理图中的零件封装都是它自身带的,当时我就是把它的
footprint填写成自己需要的(pcb中的),在footprint改变的时候也要更改device吗?为什么自己做的原理图中的封装没有device
    呢?请您给说说吧 唉 郁闷死我了!要改的话工程量很大 。

网友A:
    device大概包括下面几个点:封装名,封装中引脚编号,还有就是value。
所以,value和封装名,共同组成一个device。你对着找吧,把报错的device都看看。
比如,相同的封装,不同的value也是要单独弄一个device文件的。额,我自己都说晕了。
    我前段时间将AD的网表修改成pcb editor能用的网表,那短时间就折腾网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ce大概包括下面几个点:封装名,封装中引脚编号,还有就是value。
    所以,value和封装名,共同组成一个 ...

    谢谢 你给的解释,我大体有个了解了,但是我还是在想device直接不要不行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由于device属性和pcb footprint属性不一致造成的,可以在环境变量里面加一个环境变量解决: 变量名:IGNORE_PRO,变量值:DEVICE

网友:
    网表能使用,需要device,封装,还有一个什么来着,忘了!个人觉得,好像不行,当然你直接orcad导出网表,然后导入到pcb editor,好像不用特地制作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