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BOM表的问题

楼主(2012-05-22):
    pads中,导出BOM表,要完整安装OFFICE软件(简化版也不行),但我现在想用国产软件WPS,请问有办法导出bom表吗?

网友A:
    这是我用的方法,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用的方法,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谢谢!装了office时才能这样吧,我用的时WPS啊,也可以吗?

网友(点评):
嗯,我用的也是wps,复制粘贴,然后自己整理下就红啊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装了office时才能这样吧,我用的时WPS啊,也可以吗?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啊,我用的是9.3,report里没有"Bill of materials"这一项啊?这么设置?可否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B:
    我的2007里面没这个功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2007里面没这个功能啊

    2楼正解,在logic里去找

网友:
    好像没有像ORCAD一样导出到TXT。

网友:
    导出来好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正解,在logic里去找

我是想在PCB图里倒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PCB图里倒出来啊!

tools ---basic scripts --basic scripts 选第17项,也可以倒数第三项向导完成,两种方法包含内容有区别,格式有

    另外WPS也有EXCEL 啊  具体是否能打开没试过,如果不是特别原因就用microsoft  EXCEL 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ools ---basic scripts --basic scripts 选第17项,也可以倒数第三项向导完成,两种方法包含内容有区别, ...

 我刚刚试的时候不小心把第17项给卸载了,可否告知如何再导入一个啊??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试的时候不小心把第17项给卸载了,可否告知如何再导入一个啊??万分感谢{:soso_e15 ...

你怎么删除的就应该知道怎么添加呀

网友:
    灰常感谢~~处理好了

偶还是新手,所以对于PADS还有好多功能不清楚~~努力熟悉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啊,我用的是9.3,report里没有"Bill of materials"这一项啊?这么设置?可否说的详 ...

    我的是9.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ols ---basic scripts --basic scripts 选第17项,也可以倒数第三项向导完成,两种方法包含内容有区别, ...

谢谢,但我喜欢用WPS,可惜导不出来,简化版的office007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9.2的

你是在原理图里导的?PCB图里怎么用WPS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