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是否可以Reuse后进行任意角度旋转。

楼主(2012-05-22):
    pads是否可以Reuse后进行任意角度旋转。

网友:
    好像是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旋转90,180,270

楼主:
    我试了多次也只能90,180,270的旋转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选择了吗?

网友:
    不可以只能0,90,180,270旋转,要是只旋转器件的话可以"Creat Union"后整体旋转任意角度。

网友:
    极坐标旋转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