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导入的元件位号怎么都是隐藏的呢?

楼主(2012-05-22):
以前都很正常,就是最近出现了这种情况,新建的PCB导入位号也是隐藏的,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还请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元件位号是什么?

网友:
选中全部元器件,然后全局操作勾选show name

楼主:
这个办法可以把位号全部释放出来,
能不能导入PCB时就显示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