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仿S参数

楼主(2012-05-22):
针对从PCB中提取出来的差分信号线,在HFSS中应该如何进行端口和激励的设置,进而计算出它的S参数,请大虾们指教!(之前都是用siwave仿的S参数,第一次尝试用HFSS)

网友:
这个属于基础工作,需要你自己去完成,自己可以先去找相关资料学习,欢迎遇到不懂的问题前来讨论,但是不建议问这些应该属于自己做工作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