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内层的flash焊盘变为了Rectangle

楼主(2012-05-22):
在PCB中查看焊盘发现内层的flash焊盘变为了Rectangle

请大家帮忙解决下问题,谢谢。

在PCB中查看焊盘,发现内层的flash焊盘变为了Rectangle

而在焊盘库中焊盘是正确的,即为flash

网友A:
板子数据库出问题了,建议你找一块显示正常的板子,然后file-export-parameter勾选command和setting这两项,导出设置文件,在你这块有问题的板子上使用file import parameter,导入从好板子上面的设置,refresh padstack看看是否可行!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的

网友:
就是,经常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
DB-DOCTOR 也无用。
按版主的办法导出导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数据库出问题了,建议你找一块显示正常的板子,然后file-export-parameter勾选command和setting这两项, ...

我用的版本是15.5.1  export里没有parameter选项
请教各位大侠,帮忙想想办法,这个板子着急要出

网友B:
用flash_convert.exe这小工具重新加载。进入DOC系统运行下列命令:flash_convert.exe –b **.dra
转换成了new style flash的格式。BRD文件也要这样操作。这个主要是flash格式错误,可以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flash_convert.exe这小工具重新加载。进入DOC系统运行下列命令:flash_convert.exe –b **.dra
转换成了 ...

这个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lash_convert.exe这小工具重新加载。进入DOC系统运行下列命令:flash_convert.exe –b **.dra
转换成了 ...

我把我的板卡放在了F:\a  路径下  板卡为SSPIS2310v3.00.brd
运行flash_convert后提示如下,说有一个警告。打开log文件后,如下图所示

flash没有更新成功。
我只convert了.brd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试试

您好。您能用convert的方法更新成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flash_convert.exe这小工具重新加载。进入DOC系统运行下列命令:flash_convert.exe –b **.dra
转换成了 ...

确实可行!谢谢

网友:
还是版主的方法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我的板卡放在了F:\a  路径下  板卡为SSPIS2310v3.00.brd
运行flash_convert后提示如下,说有一个警 ...

flash_convert SSPIS2310v3.00.brd
之前缺少了.brd 因此allegro无法识别

楼主:
已解决问题。方法如fangjunjie所说,使用flash_convert命令,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