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线焊接口的问题,弄了一个晚上没搞好~~~

楼主(2012-05-22):
怎样将连接地线四周的铜线拉长~~~一直弄不好,都快急死了。。。。

网友:
你是说和铜皮连接的那四根铜线?

网友:
你说的是把铺铜间距加大吗

网友:
如果你是想将焊盘与铜皮连接的铜线加长,像楼上说的那样,将铺铜的间距设置大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2020-07-30):
这个设置很简单的,孔设置就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