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brd中导出的焊盘缺少fsm无法使用

楼主(2012-05-22):
我从brd中导出了封装和焊盘,复用时发现有些封装无法加载,显示找不到焊盘上的flash symbol,但是导出的文件夹里又有几个fsm文件(一部分的焊盘可用),请问fsm如何导出?

楼主:
自己顶上去 fsm文件怎么导出 不知道导出的文件夹里面的那几个怎么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上去 fsm文件怎么导出 不知道导出的文件夹里面的那几个怎么来的

从板子导出的封装库,flash文件是以dra形式存在的,是已经导出来了,但是,软件使用flash必须是fsm文件,你需要手工一个个打开flash的dra文件然后file——create symbol,保存一个同名的fsm文件即可使用

楼主:
学习了 感觉要学的东西好多

网友B(2013-08-01):
引用 网友A:
从板子导出的封装库,flash文件是以dra形式存在的,是已经导出来了,但是,软件使用flash必须是fsm文件, ...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用allegro 16.3从brd导出封装,导入新板子的时候发现所有的flash都丢了。在对应的文件夹里也没有找到和flash同名的任何文件。

网友C(2014-03-19):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用allegro 16.3从brd导出封装,导入新板子的时候发现所有的flash都丢了。在对应的文 ...

    恩,我也是  导出来的不能用,就因为缺少焊盘的flash,而导出来的整个文件夹里也没有这个FLASH。斑竹说的“flash文件是以dra形式存在的”,没有发现呀这个dra文件呀?
求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我也是  导出来的不能用,就因为缺少焊盘的flash,而导出来的整个文件夹里也没有这个FLASH。斑竹说的 ...

    我也碰到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过啊

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

没解决啊 不会
    直接修改封装
    杀掉flash 干的
    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解决啊 不会
直接修改封装
    杀掉flash 干的

我正打算修改焊盘了再替换的,麻烦....没做过负片,每次看到正片负片、flash这些就晕乎乎的。

网友:
    导出二次试一下

网友(2022-01-19):
我用的CADENCE 16.6,从BRD文件中导出的封装库没有大家说的什么fsm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