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平移导线?

楼主(2012-05-22):
2,这颜色一打开为什么这样?我移动元件激活后那元件颜色恢复正常,其他地方丝印还是灰色,何解?个人认为是版本问题

3,走线快捷键能否是双击?

网友A:
1、选中要移动的线,按住ctrl再加方向键就可以平移了
2、你开的的单层显示吧。按shift+S切换试试看
3、不能,双击有双击的用处,为了减轻右手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选中要移动的线,按住ctrl再加方向键就可以平移了
2、你开的的单层显示吧。按shift+S切换试试看
3、不 ...

果然都像你说的那样,谢谢啦